Chipscope pro 的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04-12-24):
为什么一直是这样,错在哪里?

楼主:

波形不显示,
仅显示‘waiting for upload” 郁闷ing.

网友:

下载电缆有问题?时钟工作频率不满足?
BTW:为什么不用抓屏软件?

网友:

clock接對了,trigger條件設對了。
改變以下 sample 數 試試。

楼主:

各位大侠,大概是我的core genertor 设定得不对吧?但我不知道怎么设定 ICON,ILA,以及ILA/ATC core.是不是必须设定,但设定之后怎么连接设定的core 和我的原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