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erilog文件和vdhl文件能不能放在一起进行综合?

楼主(2004-12-24):
请问,verilog文件和vdhl文件能不能放在一起进行综合?好像synplify pro 7.1不行,不知道其他哪些工具可以,怎么做

网友:

Synplify Pro 7.1可以的!看看软件的教程。

网友:

我用的是7.7帮助文件里说可以,没试过!

网友:

synplify pro7.6试过,可以!
问:modelsim xe不同时支持verilog和vhdl,好象安装时只能够选一种?

网友(2005-07-23):

可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