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板子上焊的是2s100但是我的jtag读出来说是xcv100,为什么啊?

楼主(2004-12-25):
我连续读了1万次,结果都一样。不知为什么,可能是些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问题哩?

网友:

沒關係的, spartan2和virtex是同個批次做出來的。  spartan2e和virtexE也是一樣

楼主:

意思说这是正常的?

楼主:

Problem Description:
Keywords: iMPACT, JTAG, Spartan-II, Spartan-IIE, idcode, intialize, chain
Urgency: Standard
General Description:
When I initialize my JTAG chain in iMPACT, why does iMPACT identify a Spartan-II/E device as a Virtex/-E?
Solution 1:

Spartan-II and Virtex have identical IDCODEs, and are therefore indistinguishable in a JTAG chain. (The same holds true for Spartan-IIE and Virtex-E.)
You may continue to program the Spartan-II/E device normally by assigning the Spartan-II/E bit file in iMP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