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

楼主(2004-12-27):
module DLL(CLK0,
           CLK180,
   CLK270,
   CLK2X,
   CLK90,
   CLKDV,
   LOCKED,
   CLKFB,
   CLKIN,
   RST
   );
output     CLK0;
output     CLK180;
output   CLK270;
output   CLK2X;
output   CLK90;
output   CLKDV;
output   LOCKED;
output   CLKFB;
input   CLKIN;
input   RST;
   defparam CLKDLL_inst.CLKDV_DIVIDE = 16.0;     // Divide by: 1.5,2.0,2.5,3.0,4.0,5.0,8.0 or 16.0
   defparam CLKDLL_inst.DUTY_CYCLE_CORRECTION = "TRUE";  // Duty cycle correction, TRUE or FALSE
   defparam CLKDLL_inst.FACTORY_JF = 16'hC080;  // FACTORY JF Values
   defparam CLKDLL_inst.STARTUP_WAIT = "FALSE"; // Delay config DONE until DLL LOCK, TRUE/FALSE

   CLKDLL CLKDLL_inst (
      .CLK0(CLK0),     // 0 degree DLL CLK ouptput
      .CLK180(CLK180), // 180 degree DLL CLK output
      .CLK270(CLK270), // 270 degree DLL CLK output
      .CLK2X(CLK2X),   // 2X DLL CLK output
      .CLK90(CLK90),   // 90 degree DLL CLK output
      .CLKDV(CLKDV),   // Divided DLL CLK out (CLKDV_DIVIDE)
      .LOCKED(LOCKED), // DLL LOCK status output
      .CLKFB(CLKFB),   // DLL clock feedback
      .CLKIN(CLKIN),   // Clock input (from IBUFG, BUFG or DLL)
      .RST(RST)        // DLL asynchronous reset input
   );

endmodule
综合会有以下错误:
ERROR:HDLCompilers:200 - DLL.v line 36 Target of defparam 'CLKDLL_inst.CLKDV_DIVIDE' does not exist
ERROR:HDLCompilers:200 - DLL.v line 37 Target of defparam 'CLKDLL_inst.DUTY_CYCLE_CORRECTION' does not exist
ERROR:HDLCompilers:200 - DLL.v line 38 Target of defparam 'CLKDLL_inst.FACTORY_JF' does not exist
ERROR:HDLCompilers:200 - DLL.v line 39 Target of defparam 'CLKDLL_inst.STARTUP_WAIT' does not exist
ERROR: XST failed
不知道咋整的每回都不能够用defparam?
谁碰到过拜托告诉我怎样解决呀?

网友:

放到例化后面呢

网友:

用XST综合时,你需要这样做:
   DCM DCM_INST (.CLKFB(CLKFB_IN),
                 .CLKIN(CLKIN_IBUFG),
                 .DSSEN(GND),
                 .PSCLK(GND),
                 .PSEN(GND),
                 .PSINCDEC(GND),
                 .RST(RST_IN),
                 .CLKDV(),
                 .CLKFX(),
                 .CLKFX180(),
                 .CLK0(CLK0_BUF),
                 .CLK2X(),
                 .CLK2X180(),
                 .CLK90(CLK90_BUF),
                 .CLK180(CLK180_BUF),
                 .CLK270(CLK270_BUF),
                 .LOCKED(LOCKED_OUT),
                 .PSDONE(),
                 .STATUS());
   // synthesis attribute CLK_FEEDBACK of DCM_INST is "1X"
   // synthesis attribute CLKDV_DIVIDE of DCM_INST is "2.000000"
   // synthesis attribute CLKFX_DIVIDE of DCM_INST is "1"
   // synthesis attribute CLKFX_MULTIPLY of DCM_INST is "4"
   // synthesis attribute CLKIN_DIVIDE_BY_2 of DCM_INST is "FALSE"
   // synthesis attribute CLKIN_PERIOD of DCM_INST is "10.000000"
   // synthesis attribute CLKOUT_PHASE_SHIFT of DCM_INST is "NONE"
   // synthesis attribute DESKEW_ADJUST of DCM_INST is "SYSTEM_SYNCHRONOUS"
   // synthesis attribute DFS_FREQUENCY_MODE of DCM_INST is "LOW"
   // synthesis attribute DLL_FREQUENCY_MODE of DCM_INST is "LOW"
   // synthesis attribute DUTY_CYCLE_CORRECTION of DCM_INST is "TRUE"
   // synthesis attribute FACTORY_JF of DCM_INST is "C080"
   // synthesis attribute PHASE_SHIFT of DCM_INST is "0"
   // synthesis attribute STARTUP_WAIT of DCM_INST is "FALSE"
   // synopsys translate_off
   defparam DCM_INST.CLK_FEEDBACK = "1X";
   defparam DCM_INST.CLKDV_DIVIDE = 2.000000;
   defparam DCM_INST.CLKFX_DIVIDE = 1;
   defparam DCM_INST.CLKFX_MULTIPLY = 4;
   defparam DCM_INST.CLKIN_DIVIDE_BY_2 = "FALSE";
   defparam DCM_INST.CLKIN_PERIOD = 10.000000;
   defparam DCM_INST.CLKOUT_PHASE_SHIFT = "NONE";
   defparam DCM_INST.DESKEW_ADJUST = "SYSTEM_SYNCHRONOUS";
   defparam DCM_INST.DFS_FREQUENCY_MODE = "LOW";
   defparam DCM_INST.DLL_FREQUENCY_MODE = "LOW";
   defparam DCM_INST.DUTY_CYCLE_CORRECTION = "TRUE";
   defparam DCM_INST.FACTORY_JF = 16'hC080;
   defparam DCM_INST.PHASE_SHIFT = 0;
   defparam DCM_INST.STARTUP_WAIT = "FALSE";
   // synopsys translate_on

你可以采用Xilinx的Architecture Wizard来产生实例。

楼主:

我的Architecture Wizard没有SPARTAN II的只有III以上的!
放到后面也不行呀!
一样的错误。

网友:

下面引用由arens2004/12/27 06:38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Architecture Wizard没有SPARTAN II的只有III以上的!
放到后面也不行呀!
一样的错误。

我想语法都是一样的!可以照葫芦画瓢嘛!放到前面、后面无所谓。

网友:

叹息大侠都做了那么好的葫芦了,瓢也该画好了吧。

楼主:

摆平了!下面是用ISE 调用synplify pro用modelsim仿真成功的程序,供有兴趣的新手参考.
module dll_standard
(
CLKIN,
RST,
CLK0,
CLK2X,
LOCKED,
CLKDV
);
defparam dll.CLKDV_DIVIDE = 16.0;
input CLKIN
//,RESET
;
output CLK0,
CLK2X,
LOCKED
,CLKDV
,RST
;
wire CLKIN_w,
RST,
CLK0_dll,
CLK2X_dll,
LOCKED_dll
,CLKDV_dll
;
IBUFG clkpad (
.I(CLKIN),
.O(CLKIN_w)
);
//IBUF rstpad (
//.I(RESET),
//.O(RESET_w)
//);
CLKDLL dll
(
.CLKIN(CLKIN_w),
.CLKFB(CLK0),
.RST(1'b0),
.CLK0(CLK0_dll),
.CLK90(),
.CLK180(),
.CLK270(),
.CLK2X(CLK2X_dll),
.CLKDV(CLKDV_dll),
.LOCKED(LOCKED_dll)
);
BUFG clkvg (
.I(CLKDV_dll),
.O(CLKDV)
);
BUFG clkg (
.I(CLK0_dll),
.O(CLK0)
);
BUFG clk2xg (
.I(CLK2X_dll),
.O(CLK2X)
);
OBUF lckpad (
.I(LOCKED_dll),
.O(LOCKED)
);
SRL16 SRL16_inst
(
     .Q(LOCK),       // SRL data output
     .A0(1'b1),     // Select[0] input
       .A1(1'b1),     // Select[1] input
     .A2(1'b1),     // Select[2] input
     .A3(1'b1),     // Select[3] input
     .CLK(CLKDV_dll),   // Clock input
     .D(LOCKED_dll)        // SRL data input
   );
xor (RST,LOCKED_dll,LOCK);

endmodule

不过有一个问题:好象在那本资料上看见过不要用LOCK信号产生RESET信号,因为DLL 锁存之后,DLL LOCK 信号并不能保证随时都能插入LOCK 信号.
不知道我这样产生RST稳不稳定??????
请高手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