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望高手解答Synplify里的问题!

楼主(2004-12-27):
[这个贴子最后由PiaoR在 2004/12/27 06:22pm 第 1 次编辑]

我把一个文本程序在Synplify里综合!
在工具栏那有:
RTL View
Technology  View
这2个哪个是看得到最后完整的电路图的?
RTL View么?
那Technology  View是看什么的?

网友:

RTL 是RTL级的电路图
Technology  View能够看到什么地方用了LUT等FPGA资源。

楼主:

那就是说
RTL View
能看到最后完整的电路原理图了!
是这个意思么?
望高手解答!

网友:

RTL View并不能看到你的最终原理图,它只能看到代码的逻辑原理图。最终的Technology“原理图”只能在Technology  View中看到。

网友:

写一个代码测试一下就知道了,,抄也行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