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偏移约束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4-12-30):
1、偏移约束用于IPAD到FFS或FFS到OPAD,这个IPAD是指input PAD么,同时PAD在这里是指“管脚”的意思么
2、PAD to PAD是管脚到管脚的意思么,同时请问这个“管脚”是指FPGA本身的管脚,还是指设计是生成模块的管脚呢
3、偏移约束只用于与PAD相连的信号,不能用于内部信号,这个内部信号是指FPGA内部的信号么,是不是偏移约束只能用于与外部器件与FPGA管脚的相连的约束呢

网友(2005-07-23):

你说的是Xilinx的约束吧?
PAD to PAD 相当于 set_max_delay, set_min_delay, 是用来约束Comb path的.

网友:

1。PAD 管教,是说FPGA外部的管教,连接到PCB的,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的。
2。同上。
3。偏移约束,是相当于FPGA的外部工作条件,而内部组件的工作条件不需要指定,软件会自己从库里便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