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GA上异步数据信号如何同步

楼主(2004-12-29):
位数不止一位呢

网友:

通过控制线,请求+响应完成。

网友:

可以用FIFO
不过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同步方法很多,可以用两级寄存器,也可以用ram和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