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的错误!

楼主(2004-12-30):
Error: (vsim-3033) E:/XILI/bin/HDB3/source/DLL.v(63): Instantiation of 'BUFG'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为什么我的仿真库建立了还会出现这种错误?
不是从ISE调用modelsim的,是直接启动modelsim仿真DLL时。
难道是仿真库没有建立好?
但是modelsim.ini里面有; Verilog Section
unisims_ver = $MODEL_TECH/../xilinx/verilog/unisims_ver
uni9000_ver = $MODEL_TECH/../xilinx/verilog/uni9000_ver
simprims_ver = $MODEL_TECH/../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
xilinxcorelib_ver = $MODEL_TECH/../xilinx/verilog/xilinxcorelib_ver
aim_ver = $MODEL_TECH/../xilinx/verilog/aim_ver
cpld_ver = $MODEL_TECH/../xilinx/verilog/cpld_ver

网友:

你把xilinx所有的库都编译到你的work目录下,试一下吧,应该是可以的哦

楼主:

!!!!!!!!!!
我找不到SRL16和DLL是放在哪个库里了。

网友:

如果是做前仿真,调用unisims_ver:vsim -L unisims_ver ...
如果是做后仿真,调用simprims_ver:vsim -L simprims_ver ...

楼主:

# ** Error: (vsim-3043) E:/Modeltech_xe/xilinx/verilog/src/unisims/OBUF.v(23):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glbl' in glbl.GTS.
着又是什么回事?
下面是库里OBUF的程序
`timescale  100 ps / 10 ps

module OBUF (O, I);
    parameter CAPACITANCE = "DONT_CARE";
    parameter DRIVE = 12;
    parameter IOSTANDARD = "LVCMOS25";
    parameter SLEW = "SLOW";

    output O;
    input  I;
    tri0 GTS = glbl.GTS;//说该行有错!!!!!!!!!
    bufif0 B1 (O, I, GTS);
endmodule

网友:

在Xilinx安装目录中拷贝glbl.v,并编译,执行vsim -L your_libs you_top glbl

楼主:

有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呀!
这样感觉太麻烦了!

网友:

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使用MXE

楼主:

我用的就是Modelsim XE呀!???
怎么还会这样?

网友:

你是在ISE集成环境中运行吗?

楼主:

不是,单独运行。
在ISE里调用是没有问题,但是当修改程序后又要从新运行,太花时间了。我现在是在modelsim里面直接加代码仿真。

网友:

如果是modelsim单独运行,在调用vsim的时候必须要包含glbl,在ISE中调用ModelSim实际上是ISE帮你做了这一过程。

楼主:

OK明白了;
谢谢叹息兄的跟踪回答!!!!!!
多~~~~~~~~~~~~谢;

网友(2009-12-26):
glbl.v这个文件是作什么用的?怎么与ISE有关的就要这个文件呢?

网友(2017-12-06):
你的xilinx的器件库编译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