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se 5.7d 支持VHDL93么?

楼主(2004-12-30):
为了使modelsim se 5.7d支持VHDL93,我在modelsim.ini文件里设置了VHDL93=1,重启动modelsim,但好像还是不能支持VHDL93。显示错误如下:
FILE declaration using 1076-1993 syntax.  Recompile using -93 switch.
另外,碰到“shared variable”类型也编译不过,显示错误如下:
near "shared" : expecting : BEGIN
哪位好汉对这个软件比较熟悉,能告诉我怎么办么?谢谢!

网友:

这好像是因为ModelSim的目录分隔符为“/”而DOS分隔符为“\”
在Project Compiler Setting里选Use 1993 language Syntax应该就得了。
要不就是仿真库的编译问题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