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新手都应该看些什么啊?

楼主(2004-12-30):
FPGA新手都应该看些什么啊?各位请指教。

网友:

新手?那先研究一下VHDL或者Verilog

网友:

搞到软件,到网上找例程调试!

网友(2005-03-16):

请问应该用什么软件呢?要不要硬件?

网友:

最好使用和你选的硬件厂家提供的开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