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怎么用FPGA 实现HDB3编码 忘知道的告之 3Q (无内容)

楼主(2005-01-05):
(图片)

网友:

我没用FPGA实现过HDB3,一点意见供参考:
HDB3与AMI的区别在于连续的“0”不超过3个。当编码前的“0”不超过3个时,则HDB3就等同与AMI;当编码前的“0”超过3个时,则使用取代码(V码和B码)。取代码的编码规则并不复杂,逻辑上不难实现。
但如果用FPGA来实现,好像无法输出三极性电压吧(-1、0、+1)。

网友:

下面引用由boris2005/01/05 06:22pm 发表的内容:
我没用FPGA实现过HDB3,一点意见供参考:
HDB3与AMI的区别在于连续的“0”不超过3个。当编码前的“0”不超过3个时,则HDB3就等同与AMI;当编码前的“0”超过3个时,则使用取代码(V码和B码)。取代码的编码规则 ...

电压要经过接口单元转换!说白了就是一个变压器!
我现在做的东西用到HDB3编译码,可以讨论,程序就不给了,省得害人!

网友(2006-11-01):
arens,能具体说一下接口单元的实现吗

网友:
fpga输出用10表示+1,01表示-1,00表示0就可以了,再通过变压器转换就可以传输了

网友(2008-10-30):
目前我正在看,有公司的代码,但不能公开~

网友(2015-11-14):
各位大神,请问解码中如何进行时钟的提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