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GGJJDDMM们帮忙

楼主(2005-01-04):
我以前没做过任何东西,现在接了一任务,需将输入为64K 或128K的时钟转换成N*64K(N=1~32)的时钟,该如何实现啊?请GGJJDDMM们帮帮我,谢谢先

网友:

锁相环

网友:

想问一下,要提高几倍,需要设置那一个项的值?
比如要提高2倍,都要设置那一部分的,以前没有用过,望高人赐教!
:VCO_CENTER,VCO_MAX

网友:

设置分频比

楼主:

下面引用由atuhappy2005/01/05 08:32am 发表的内容:
锁相环

在PLL中的N(1~32)该如何控制?分频应该用什么片子,能否详细告诉我,我是新手.谢谢先

楼主:

[move]
                     \\\|///
                   \\  - -  //
                    (  @ @  )
┏━━━━━━━━oOOo-(_)-oOOo━━━━━━━━┓
┃                                             ┃
┃                        怎么没人理我啊       ┃
┃                                             ┃
┃              GGJJDDMM们帮帮我啊             ┃
┃                                             ┃
┃                      救命啊                 ┃
┃                                             ┃
┃         mailto:godofking_2000@msn.com       ┃
┃                        Oooo                 ┃
┗━━━━━━━━ oooO━ (   )━━━━━━━━┛
                 (   )   ) /
                    \ (   (_/
                     \_)
[/move]

网友:

其实可以引入一个高速时钟把这些时钟用逻辑做出来,要求说具体一些,比如输出时钟需要达到的精度等等。

楼主: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5/01/05 10:23pm 发表的内容:
其实可以引入一个高速时钟把这些时钟用逻辑做出来,要求说具体一些,比如输出时钟需要达到的精度等等。

能否具体点告诉我吗?我是个新手.具体要求老板也没说,此时钟主要是给DDN的,我也不知道这方面一般是怎么要求的.

帮帮我好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atuhappy2005/01/05 11:59am 发表的内容:
设置分频比

分频比怎么控制啊.我准备做成拨动开关控制64*N的N值    该如何做???

[move]
                     \\\|///
                   \\  - -  //
                    (  @ @  )
┏━━━━━━━━oOOo-(_)-oOOo━━━━━━━━┓
┃                                             ┃
┃                        怎么没人理我啊       ┃
┃                                             ┃
┃              GGJJDDMM们帮帮我啊             ┃
┃                                             ┃
┃                      救命啊                 ┃
┃                                             ┃
┃         mailto:godofking_2000@msn.com       ┃
┃                        Oooo                 ┃
┗━━━━━━━━ oooO━ (   )━━━━━━━━┛
                 (   )   ) /
                    \ (   (_/
                     \_)
[/move]

网友:

其实就是检测到你64k的上升沿开始计数,计到一定的值输出上升或下降沿,就是一个新时钟了。

楼主:

o

楼主:

意思我明白,但是还是不会做

楼主:

up

网友:

至少你该尝试一下,说说你现在的想法吧。不要指望大家把程序做出来给你啊,呵呵。

楼主: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5/01/10 10:26am 发表的内容:
至少你该尝试一下,说说你现在的想法吧。不要指望大家把程序做出来给你啊,呵呵。

呵呵
我是个外行,不懂FPGA,VHDL等.我准备用锁相环做.实在没办法我就手动控制分频了

网友:

n是如何要求的
是要求硬件实现(做的时候就固定)还是软件实现(实时输入实现)
这个对实现方式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