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群信号找帧头,请教,万分感谢!

楼主(2005-01-11):
请教 ,我最近要用VHDL写一次群信号找帧头(即,同步码 0011011)的程序,进而控制同步信号灯和失步信号灯的亮与灭,写的好头痛, 哪位仁兄写过,请教,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xj_xujun1980@yahoo.com.cn

网友:

用状态机实现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多谢!多谢!多谢回帖

网友:

搜索同步头的源码,很多书上都有呀

楼主:

各位我用vhdl语言写了一个找帧头的程序 麻烦大家下载看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急用 多谢 多谢

网友:

程序上的问题:
1,第45行,敏感表里面应该吧state去掉,把时钟放进去。
2,variable m 可能永远不能计数到2。
原理上的问题:
1,不太了解你的具体设计如何,但是一般需要找帧头的都是串行码流,所以你要考虑"10011011"分开在两个连续byte里面的情况。
2,length的计数需要用你找到第一个帧头的位置清零。

网友(2009-09-25):
其实用移位寄存器加比较器就可以满足基本要求,当然要容错的话,还需要状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