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选择一款FPGA芯片吧

楼主(2005-01-13):
我现在要做一个项目,项目是这样的,DSP定时向FPGA发送信号,在每次信号之间的时间,FPGA给驱动器(驱动器的数目小于三),这些驱动器来驱动一些步进电机工作,请问我应该选择什么FPGA芯片?XILIXN和ALTERA的市场份额最大,应该比较好吧。因为要考虑信价比,XILIXN的Spartan-III系列是不是比较合适?

网友:

这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要确认一下FPGA的供货情况,这除了与FPGA厂商有关外,还与你自己公司的规模有关,以及代理商的实力和对你的重视程度有关。

网友:

spartan3 当然好啦,可惜不能直接支持5V.
dsp任务重吗,没准可以换成microblaze (xilinx soft core)

楼主:

我的板子上有电压转换芯片,把5v的电压转换为3.3v,DSP用的电压为3.3V和1.6V,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原先主管推荐我用CYCLONE的EP2C20(208 pin,最大用户IO 引脚为315,4个PLL...),是打算把任务尽量的让FPGA做,DSP尽量少的

网友:

CYCLONE也不錯的,看到手的價格吧。國内似乎altera居多啊。
對xilinx而言,掌握好開發工具,也要不少時間。
手上有個項目,是對pcl5023控制的,就是用c寫的,然後運行在xilinx microblaze上。

网友:

据我所知microblaze 是cpu,而且是软核,能当dsp用吗?

楼主:

我用的是DSP+FPGA,两个各有各的任务,只是尽量让FPGA做,因为它速度比较快。seyior你好,你的是只用FPGA是吗?

楼主:

有朋友告诉我说,cycloneII市面上没有卖的,这个是小问题,主管推荐给我的芯片是EP2C20,实在拿不定主意用这个好了,
还有个不情之请,主管让我做出原理图,因为要的急,又考虑到我刚毕业,又是转了专业,所以给我了一个DSP和CPLD的连接原理图让我参考,可是我看到FPGA和CPLD的内部结构有很大的不同,外面的引脚也可以照样连接吗?都把他们当作I/O接口来分配引脚并且和DSP相连?有没有哪位有DSP和FPGA连接的图例可以给我参考一下的?

网友:

我們沒用算法,所以fpga就夠了。
一般而言,
和dps連接,只要是fpga user io pin,隨便接。
除了以下兩個  #IO_D0 #IO_INIT_B

网友:

下面引用由hongshanger2005/01/14 05:07pm 发表的内容:
有朋友告诉我说,cycloneII市面上没有卖的,这个是小问题,主管推荐给我的芯片是EP2C20,实在拿不定主意用这个好了,
还有个不情之请,主管让我做出原理图,因为要的急,又考虑到我刚毕业,又是转了专业,所以给 ...

你需要查看FPGA/EPLD的Datasheet,才可以确定哪些管脚是可以用作User I/O的。

楼主:

谢谢啦

网友(2010-03-31):
参考参考!

网友:
要选择fpga产品。首先你要明确需要的io数。接口类型。要实现的逻辑功能决定需要的面积。(大概5-10%的余量,可以用软件先综合出数据再选。)。需要几个锁相环。产品的安全性,稳定性要求。
一般技术上的东西确定了。你就直接找代理。把你的要求告诉他们。他们会推荐合适产品。你再考虑一下报价和性能。ok。
顺便说一下。目前各品牌基本都提供付费的ip。在设计里合适的应用这些ip不但可以节约开发周期。而且可能帮你省些面积。唯一的缺点就是要钱。。。

网友:
05年的帖子了 挖坟的省省吧

网友:
电路搞累了。也可以考考古.hehe

网友:
XILIXN的Spartan-III系列应该够了,我用的一块就是50万门级的。价格也不贵,核心板大概350的样子。而且ISE也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