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Verilog高人指点寄存器的这两行设计代码

楼主(2005-01-13):
请Verilog高人指点寄存器的这两行设计代码
各位高人:
========================
我的代码实际上要实现循环移位的操作,我是这样写的:
reg[1:128] data;
...
data[1:128] <= { data[64:128],data[1:63] };
但在综合的报告中列出了一大串的这样的信息,
FlipFlop state_FFd4 has been replicated 1 time(s)
FlipFlop state_FFd4 has been replicated 1 time(s)
FlipFlop state_FFd4 has been replicated 1 time(s)
FlipFlop state_FFd4 has been replicated 1 time(s)
FlipFlop state_FFd4 has been replicated 1 time(s)
FlipFlop state_FFd4 has been replicated 1 time(s)
FlipFlop state_FFd4 has been replicated 1 time(s)
FlipFlop state_FFd4 has been replicated 1 time(s)
FlipFlop state_FFd3 has been replicated 6 time(s)
FlipFlop state_FFd4 has been replicated 13 time(s)
FlipFlop state_FFd1 has been replicated 5 time(s)
倒不是错误,但是特别多!上面的这一写法不如
new_data[1:128] <= { data[64:128],data[1:63] };
这样的写法,而且综合后的频率还比前面的那一句高。
是不是data[1:128] <= { data[64:128],data[1:63] };这种写法不好?但是经典的a <= a+1;这样的写法呀?
==========================
请高人指教!我不胜感激!
Right here waiting!

网友:

综合工具使用的是什么?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note级的告警吧?
应该是的触发器扇出太大,软件帮你复制了而已,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对不起我没有交代清楚,我用的是xilinx的ISE6.2,中的XST做的综合!

谢谢两位朋友的支持,应该就是这样的解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2010-06-08):
如3楼所讲,只是复制的问题,
但是很好奇楼主为什么要用【1:128】?看起来怪怪滴~~~

网友(2011-11-14):
coding STYL 不好,综合器看的不费劲,人看的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