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生成一个综合约束文件.xcf

楼主(2005-01-15):
(怎样生成一个综合约束文件.xcf)
各位学长:
========================
我用的是xilinx的ise6.2,在综合的时候需要在综合属性中指定一个.xcf的综合约束文件,可这个文件怎样生成呀?
我看了都是生成.ucf约束文件的,就是不知道如何身成.xcf文件?
==========================
请高人指教!我不胜感激!
Right here waiting!

网友:

你可以自己用文本编辑器写,然后调入。不过我觉得在有ucf文件的情况下,xcf可能没有什么必要。

楼主:

版主老大,谢谢!
不过如果说。xcf文件没用的话,但在ise6。2中的综合属性中有一项就是指定综合约束文件,那不就是指定这个文件么?

网友:

因为我不太用xst做综合,所以不清楚xcf具体怎么用,但是我觉得在ise的集成环境下ucf的约束有可能也为综合器可见,但这一点不太肯定。推荐你用第三方综合工具,呵呵

楼主:

是呀,我也听说用synplify比用xst要好的多,特别是大型的设计!还望版主继续指点!

网友(2010-06-19):
xcf文件可以用来做增量综合

网友:
因为我不太用xst做综合,所以不清楚xcf具体怎么用,但是我觉得在ise的集成环境下ucf的约束有可能也为综合器可见,但这一点不太肯定。推荐你用第三方综合工具,呵呵
引用 网友A:

ucf文件是在implementation时用的,在synthesis时并不能看到。synthesis时用的约束文件是xcf,最好能有,这样可以让xst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努力,呵呵

网友(2016-10-26):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