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01-17):
Component 'dl0' is not bound.
我的代码用synplify综合没有什么问题,层次连接很明晰,信号也没有走错。
但用modelsim 5.7d仿真时,编译没问题,所有结构都进入了library,但在
structure菜单下看层次结构时,既然发现少了好多宏块单元。load test文件
时出现:Component 'dl0' is not bound,等提示。
有哪位知道是啥回事吗?

网友:

像是找不到对应器件,仔细看看编译的时候有没有warning,还有就是load的时候搜索路径有没有设好。

楼主:

路径都没有问题,所有模块都已经在work目录下了。我就奇怪了,综合都没问题,怎么仿真是就unboun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