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yclone FPGA问题

楼主(2005-01-20):
FPGA我采用的是EP2C20芯片(cyclone II),画原理图怎么画啊!我查芯片资料上是有16个CLOCK引脚,还要有几个下载引脚,VCC 和GND,最多的就是I/O引脚,可是这些引脚都是什么位置手册上没有说啊,是自己决定吗?

网友:

像clk,config,vcc,gnd这些脚肯定都规定了的,不能自己决定,去他们网站上找找,肯定有的

网友:

cyclone II出厂了?

楼主:

没有吧,我打电话问过他们,还没有出来,但是设计的时候先用这个。如果不行再换其他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5/01/20 03:15pm 发表的内容:
像clk,config,vcc,gnd这些脚肯定都规定了的,不能自己决定,去他们网站上找找,肯定有的

我找了啊,也下载到了DATASHEET,但是上面没有

楼主:

我在网站上下载到了HAND BOOK,可是上面没有介绍单个芯片的,有一章是“Cyclone II Device Family Data Sheet”,但是我在上面没有找到其中某款芯片的引脚介绍。或许是我还不够仔细?

网友:

q2支持c2吗
如果支持,应该能在锁定管脚时,有器件的顶层图

网友:

除了datasheet,还有专门介绍管脚的文档,你再找找看

楼主:

我改用EP1C6了,这个手册上就有介绍,
谢谢大侠回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