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一下DATA<=(OTHERS=>'Z')的含义

楼主(2005-01-23):
谁能解释一下DATA<=(OTHERS=>'Z')的含义
一个关于静态RAM的程序中,进程的第一条语句就是这样的,其中,DATA为RAM的数据线

网友:

就是给数据线的每个bit 赋值为高阻

楼主:

是不是data无论多少位都可以
那么全设为1是不是 DATA<=( OTHERS=>'1')

网友: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