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FIFO请教

楼主(2005-01-23):
我用的是器件内部的fifo,但是我对它单独仿真时发现如果我设的采样深度是8(就是8个字节)但是它只存7个数,这个还能忍受(但是觉得不太合理),最不能理解的是当读数据时先读出的两个数总是不对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可不可以将源代码贴出来看看。
深度为8,而只能存放7个数的问题,十有八九是判断满标志是产生的。
第二个问题的原因太多了,只有先看看源代码。

网友:

好像有的fifo是有这个性质,可能是为了避免读写指针的碰头,其实只要你知道有这个性质就可以避免遇到问题。

网友: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5/01/24 02:56pm 发表的内容:
好像有的fifo是有这个性质,可能是为了避免读写指针的碰头,其实只要你知道有这个性质就可以避免遇到问题。

FIFO有这种特性,通常是因为为了简化FIFO的读写地址的比较而产生的。实际上如果在地址比较时加入计数方向的判断,就可以消除这种现象。

楼主:

各位果然是高手,稍后我会把波形图代码什么的发上来,有劳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