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各位下面这个模块该如何用HDL 来实现?

楼主(2005-01-23):
输入为8/16/32bit可选,输出为32bit。
当输入为8bit时,输出为8bit||8bit||8bit||8bit;
当输入为16bit时,输出为16bit||16bit;
当输入为32bit时,输出为即为输入。
8bit||8bit||8bit||8bit表示4个相同的8bit信号求并,16bit||16bit表示2个相同的16bit信号求并。
请求高手指点,先行谢过了!
接口位32位双向数据总线及2bit的选择线,32位数据线实际上是32、16、8位可选
请教各位如何用HDL 来实现?

网友:

用多路开关就可以了吧?

网友:

看上去像是和powerpc的接口。很容易实现,用你的位数选择作为多路选择的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