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SE与Synplifypro问题

楼主(2005-01-26):
ISE中调用Synplify pro进行综合,想在不同模块时选用不同的synthesis option但是不行,修改只能针对所有加入工程的模块不能够针对独立的模块,因为一旦修改已经综合完成的模块就需要重新综合!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对不同的模块实行不同的综合?

网友:

synplify本身就和DC不同,它是自顶向下的结构的。
你可以针对每个模块加好约束,然后一起综合试试。

楼主: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5/01/26 01:43pm 发表的内容:
synplify本身就和DC不同,它是自顶向下的结构的。
你可以针对每个模块加好约束,然后一起综合试试。

你是说在ISE 中对每个模块约束,调用synplify pro综合?
那么再加顶层约束呢,究竟工具认哪个约束?

网友:

我一般的做法是用synplify综合好以后在ise里面调用前者生成的edf文件。
这样synplify和ise是分别加约束条件的,而且都有各自的语法使得某条条约束语句只是针对某个模块的。

网友(2011-02-27):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说一下具体的做法,怎样把edf加入ise里综合,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有问题。。ise 那调用会出错,但单独用就没什么事。可能是授权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