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下载接口问题

楼主(2005-01-26):
准备用ByteBlaster10针插头JTAG模式下载程序,并要用嵌入式逻辑分析仪。但是不知道TCK
,TDO,TDI,TMS用不用上拉电阻,都用还是个别的用,用多大的?

网友:

TMS,TDI,TRST均需上拉电阻,TCK为下拉电阻.

楼主:

没有TRST脚啊,是不是TDO?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阻值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