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elsim的一个用法技巧,大家都需要的

楼主(2005-01-27):
请教Modelsim的一个用法技巧,大家都需要的
各位高人:
========================
我用的工具是xilinx的ISE6.1和Modelsim5.7做的设计。
每次Modelsim打开进行仿真时,输入输出信号已经在窗口里了,波形也有了。但是这些信号数据都是用二进制(binary)表示的(我的数据还特别长), 所以每次打开以后我再用鼠标右键将数据显示形式手工改成十六进制(Hexadecimal)的形式!好麻烦呦!天天如此!
请各位高人出手相帮,能不能在那个地方加上一条指令,让他们一打开的时候就以十六进制显示?
==========================
请高人指教!我不胜感激!
Right here waiting!

网友:

两种方法:
1. 在加入波形时使用命令 add wave -hex signal_name;
2. 修改modelsim.ini,找到
; Default radix for all windows and commands.
; Set to symbolic, ascii, binary, octal, decimal, hex, unsigned
DefaultRadix = symbolic
将symbolic改为hex。
注:如果是已存在工程,则需在工程文件(.mpf)文件中修改。

网友:

A good tip. Ding~~~

网友:

我的做法是:
    1。每次加入新的信号都是二进制,这是很必要的,要满足不同人和不同信号的需要嘛。
    2。将你需要的信号改成你需要的进制格式
    3。改好后,再将信号排成比较好看的顺序,我喜欢根据数据流进行排列
    4。存储为.do格式(只会存储信号,不会存储信号的波形)
下次再启动modelsim时,只要在wave菜单里调出这个.do文件,所有你已经加好的信号就给你排列出来了,再sim,波形就出来了,很方便哦

网友(2011-12-09):
这个得顶啊

网友:
学习了。。。。希望有帮助

网友:
手动修改do文件,在要加入的信号前多加一个 -hex参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