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how to install

楼主(2005-01-29):
I open the cd
find it include two files:   ***.bin      ***.cue
I do not know how to install
anyone would tell me?
qq:81624224

网友:

刻录光盘或使用虚拟光驱。

楼主:

please tell me how to do indetail!!!

网友:

1.安装虚拟光驱软件,如Alcohol 120%;
2.以Alcohol 120%为例,安装完成后,右击虚拟光驱,选择“载入镜像--〉打开”,选择bin文件或cue文件,然后就可以了。

楼主: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