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间能提供时钟吗

楼主(2005-01-29):
一个cpld能给另外一个cpld提供时钟吗,或者是一个cpld能否给一个fpga提供时钟?

网友:

如果对时钟的抖动,频偏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

楼主:

他的抖动和频偏能达到什么程度?我需要的时钟频率是20--30MHz,这样的频率能行吗?

网友:

这个和很多因数有关,比如你的芯片型号,输入时钟本身的抖动和频偏等等。

网友:

ding

网友:

我觉的一般设计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