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芯片设计中的注意点

楼主(2005-01-30):
想寻找一些paper,关于在芯片设计流程中可能会被忽略但是会影响芯片性能的因素。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太笼统。芯片设计过程中几乎每个流程都是很重要的。你得从前端到后端靠一点点去学习和摸索。

楼主:

恩,是有些说不清楚,就是想问一下是不是有比较常见的或者比较集中的因素会影响芯片的性能的?就是在整个芯片设计流程中,经常容易犯的毛病和如何克服之类的,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paper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