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 clock skew > data delay

楼主(2005-02-03):
我的程序用 quartus编译后, 在timing report中出现了 一个warning:
clock skew > data delay
可是我用nc_verilog 做 前后仿结果都是正确的!
感觉并不影响我的仿真结果?
那么这个warning 会对我的程序的影响体现在什么方面
我该如何来消除这个warning 。。。

网友:

个人认为很有可能会出问题,主要是你的clock不在时钟树上。

网友(2006-06-18):

可能是和路径有关
呵呵  班门弄斧了

网友:
这个warning比较关键,我建议你重新检查你用到的时钟...很可能你使用了门生时钟.

网友(2006-07-31):
生成门控时钟会出现这个问题,很普遍的一个现象:用程序代码而不是dll或者pll对时钟进行分频操作,往往会用到计数器,因此需要对计数初值使用复位信号进行设置。这时候分频得出的时钟信号应用到电路中去往往会产生clock skew > data delay。时钟频率较低时,这个完全可以不用考虑,但是频率很高的话,需要慎重

网友:
布线器/综合器对门控时钟很难处理,建议按手册中解决门控时钟的方法处理,再看warning有没有。

网友:
In the view of back end design, if we limit the clock skew, we may optimize this path.

网友(2006-08-31):
回复 网友A:

it shall work if it passes STA, gate simulation with SDF annotation

网友:
很有可能是门控时钟,你应该检查自己的逻辑,如果有,就要加相关约束

网友:
回避门控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