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CODING STYLE

楼主(2005-02-05):
在IPcore的《HDL编程风格和编程指南》中有这样一句:
信号穿过时钟的两半个周期时,要在前后分别取样;
防止出现半稳定状态。
这样不是用了时钟的双边缘打数据了么?很多观点认为不能够用双边缘打数据呀?
希望DX讨论一下!

楼主:

还有上面的程序是错误的?大家碰到A》B等多位书比较时怎样处理以降低资源?
下面是我的调试程序:
期待的结果a》=b时map==0;反之为1;
//`timescale 1ns/10ps
module cpm(
a,
b,
mid,
map
);
input [7:0] a,b;
output [8:0] mid;
output     map;
reg [8:0] a_m,b_m,mid;
reg map;
always@(a or b)
begin
a_m={a[7],a};
b_m={b[7],b};
mid=a_m-b_m;
map=mid[8];
end
endmodule

`timescale 1ns/10ps
module test ;
reg[7:0] a,b;
wire [8:0] mid;
wire map;
cpm d(
.a(a),
.b(b),
.mid(mid),
.map(map)
);
initial
begin
a=8'h00;
b=8'h00;
#1
a=8'h02;
b=8'h01;
#1
a=8'h01;
b=8'h02;
#1
a=8'hff;
b=8'h00;
#1
a=8'h01;//该取值回得到错误结果;还有a=8'h00,b=8'hff时结果也会错误。
b=8'hfe;
#1
a=8'h0f;
b=8'h0f;
#5
$stop;
end
endmodule

楼主:

coding style的几个文件
看完讨论一下!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unroof在 2005/02/06 01:25am 第 1 次编辑]

下面引用由arens2005/02/05 09:40am 发表的内容:
在IPcore的《HDL编程风格和编程指南》中有这样一句:
信号穿过时钟的两半个周期时,要在前后分别取样;
防止出现半稳定状态。
这样不是用了时钟的双边缘打数据了么?很多观点认为不能够用双边缘打数据呀?
...

arens, could you send the HDL编程风格和编程指南 book to me? I tried to buy it here, but the links is dead.

楼主:

上面的连接能够下载呀!
我测试过了。
sunroof要的文件已经发出。

网友:

有用的东东啊,多谢。

楼主:

大家新年好!!!!!!!!呀!
积极讨论一下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arens2005/02/05 09:40am 发表的内容:
在IPcore的《HDL编程风格和编程指南》中有这样一句:
信号穿过时钟的两半个周期时,要在前后分别取样;
防止出现半稳定状态。
这样不是用了时钟的双边缘打数据了么?很多观点认为不能够用双边缘打数据呀?
...

感觉 原文没有讲清楚, 如果时钟与信号同频,自然尽可能在数据中间采用,采到稳定数据.

网友:

相信具体设计时是知道 时钟和数据 频率关系的。
如果数据速率比最高时钟快一倍,(想达到2 x clk 速率),是可以考虑双边缘打数据的,如 DDR

楼主:

DDR 是特殊情况!
我想,文档说的应该是普遍的设计原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高手能够看见!

网友:

设计中混用时钟上升沿和下降沿会有时钟duty cycle, rising/falling shew, DFT等问题。
用在防半稳态时,这两个flop挨在一起,timing不会有大问题。还减少一个cycle latency。不过设计中最好还是不混用上升和下降沿。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arens在 2005/02/28 11:39am 第 1 次编辑]

大家讨论一下2楼的问题呀!
就if (A>B)等多位数比较时回占用大量的资源,应该怎样做才能够节约资源?

网友(2007-01-21):
不错的资料,目前正在学习!

网友(2007-06-16):
是为了避免亚稳态,我觉的并没有突出正负沿采样的意思,可以在上升沿不去采样呀!

网友(2010-12-17):
是使用DDR的觀念

网友:
每个公司都不一样,要看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