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PICOBLAZE的请进!

楼主(2005-02-21):
我用Assembler执行
kcpsm int_test.psm 后,会生成11个文件!
其中int_test.vhd是不是就可以用来直接加入ISE的工程来用呀?
int_test.vhd应该是一个装有供picoblaze运行的程序的ROM了?
在ISE工程中还应该加入KCPSM.VHD模块然后在ISE中就能够使用PICOBLAZE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呀?????
请 用过的人说说,
如果是这样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还可以加入一个顶层文件,好像是embeded.vhd,他将kcpsm.vhd何rom封装了起来

楼主:

谢谢cuiiuc兄!

楼主:

怎样pBllaze IDE用的语句格式和XILINX 编译器格式不互相支持呀!????
用pBllaze IDE可以仿真,方便很多呀!
怎样解决呀?

网友:

参考picoblaze的指令说明,介绍了pBlazeIDE语法和picoblaze汇编语言的区别,区别不大,很容易接受

楼主:

我没有找到它们两个相比较的文档呀,
我是一会看看xilinx picoblaze一会看看pBlaze IDE网站上的说明。
摆脱CUIIUC把文件附上来!!
虽然它们的区别很不是很大,但是用pBlaze IDE仿真好的程序还要改成xilinx格式的才能够用,那很麻烦呀?
还有好象pBlaze IDE里面的编译器可以自己修改,不知道怎样弄?
真搞不懂,pBlaze IDE为什么要自己搞一套格式,明显找乱子!

楼主:

有兴趣的进来讨论一下呀!

网友(2007-08-27):
关于Picoblaze

1. pBllaze IDE是可以编译Kcpsm3 语法写的汇编代码的, 直接将代码Import 进去就可以了, 它会自动将这个文件转译为PBlaze IDE风格的代码, 所以完全不必担心, 这个恰恰是PBlaze IDE
    的强项。大家完全可以按照KCPSM3 的风格写汇编。另外 Ken Chapman 推荐用 Xilinx的 System Generator 来编译仿真纠错,我认为,有条件的当然可以,否则PBlaze IDE就OK了。

2。那个embeded.vhd我个人认为纯粹多此一举, 你在Project里面反正都要在Top文件里面将KCPSM3 。vhd和 Rom。vhd连接起来, 这里Rom的名称是自己写 ***.PSM时命名的那个名字,
    对应的***.VHD,***.V都是自动产生的。

祝大家好运。

网友(2008-03-27):
八楼的兄弟回答得很好,其实是不用那个多余的文件的,反正自己要写一个顶层文件的。

网友(2016-03-30):
怎么写顶层文件呢?我想用图形格式作为顶层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