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用晶振问题

楼主(2005-02-22):
我用的cpld要求晶振的供给电压是3.3V,我用的是kds的20M晶振,以前用都是5V供电,现在改为3.3V行吗?

楼主:

那位朋友知道的给指点一下吧,我现在找不到关于kds晶振的资料了!!!

网友:

做个实验看看

网友:

估计对晶振输出的频率精度、稳定度有影响

楼主:

下面引用由atuhappy2005/02/22 08:08pm 发表的内容:
估计对晶振输出的频率精度、稳定度有影响

我也是这么想的,原先也向作试验看看,但是意义不大,即使起振了也不敢说一定行,稳定性和精度什么的都不敢保证,到他的网站去找也是一无所获,朋友们有这样用过的吗?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晶振呢?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wting在 2005/02/23 10:31am 第 1 次编辑]

这个晶振已经卖好了,换的话还得重复投资,现在看看能不能用,如果不行就得换了...
强行接3.3V好像不行,有人这样做过,输出的结果有时不稳定....
叹息兄,3.3V供电的晶振能给介绍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