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spartan3能够和5V的单片机直接对接么?

楼主(2005-02-24):
找了一下文档,好想spartan3最高可以接4.多V
但是以前3.3V的SPARTAN II可以直接可单片机对接的!
有那位朋友做过实验?
行?
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iuiang在 2005/02/25 08:49am 第 1 次编辑]

SPARTAN II是5v可容忍的,sp3不行。
比如,sp2可以做成支持3.3v 5v兼容pci板卡,
sp3如果不加外围电路的话,只能支持3.3v的,
所以sp3最好不要直接接到5v,
数据手册永远都是对的。
如果发现数据手册错了,请参考上一条。

楼主: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