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LDV 5.1 版的SIMVISION不能运行,向高手求助.

楼主(2005-02-25):
我想问如何配置cadence license manager 中的一些选项,我能运行NClaunch,simconfig,但一运行simvision就出错.请问高手们,如何解决呀.
先谢了.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license文件中hostname和cdslmd的路径,例如:
DAEMON cdslmd "c:\***\cdslmd.exe"
我现在一直都用debussy看波形,在TB中存成fsdb格式的波形文件,然后用nwave打开。debussy看波形可比simvision好用多了,个人感觉,simvision还不如signalscan。
顺便问一下:LDV的最新版本是多少?有人用incisive吗?

网友(2009-08-09):
不熟悉新的吧,熟了后还是新版强一点的!

网友(2010-06-01):
你可以建一个批处理文件指向这些文件,这样跑程序比较方便。
通常都是通过批处理文件来跑的。
不过个人还是建议你用Debussy,比较方便,刷新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