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p后仿真是不是要加上GSR信号

楼主(2005-02-28):
  做功能仿真和translate 后仿真时都有波形输出。
但做 post map 仿真时输出结果要都为长值
是不是需要加入GSR

网友:

是的,后仿真要加入GSR信号。
如果用ISE做波形,只要选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