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tratix 器件一问

楼主(2005-03-01):
  我有一组信号,时钟约为500Mhz,数据线为16bits,时钟和数据线都是差分信号,我是否可以将这17组信号直接接入到Stratix器件,进行解复用处理,将数据线变为128bits宽度,时钟降为62.5Mhz?在这种情况下,Stratix器件支持的时钟最高为多少?另外,Stratix器件是否支持管脚信号的微调?譬如将某一管脚信号延迟125ps?

网友:

按照我的理解,第二个恐怕不行,延时只能以时钟的整数倍进行,否则就要凭经验手工调整布线。想找8G的时钟?难。
复用可以用Serdes功能,也可以自己作逻辑,不过时钟速率有点高,不知道Stratix支不支持。

网友:

第一个完全可以,使用Stratix器件最大可以设计到150Mhz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