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LD选择

楼主(2005-03-01):
要用一款CPLD,但是对CPLD知之甚少,请各位帮忙说一下选择CPLD的经验。
选择CPLD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啊?从哪些方面考虑?
谢谢!

网友:

主要还是针对应用。需要多大规模逻辑,多少引脚,时钟频率和其他特殊要求等。

网友:

需要多少内部资源,如:需要多少内部的存储器
设计中需要多少I/O脚
对芯片时钟频率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