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Cyclone的疑问

楼主(2005-03-01):
我对于Cyclone芯片有一些问题:Cyclone有四个bank,对应有四个vccio,对于这些vccio究竟供多大电压?都是3.3v吗?

网友:

看你的具体应用。特别是与之接口的专用芯片的信号格式和电平

网友:

可以查看cyclone的handbook,里面有各种i/o口的标准电压和推荐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