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3-02):
有人用过ATERA的EP1C6吗?想实现从一个pin到另外一个pin的延迟一样,不知道那位大虾给个可以实现的建议啊!

网友:

没用过这个器件。
而且根据每种综合工具也有不同。不过在constraint里,将这两组pin设置成一组,应该延时差异在10%以下。

楼主:

在那个选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