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想问一下怎样用51单片机配置Altera 6016?

楼主(2005-03-02):
    我基本上了解了配置时序,但是我想知道我怎样把在MAX+PLUS转换来的*.RBF文件和单片机的引导程序合并烧进单片机?
    不知道DX你们是转换为什么文件的呢(是*.RBF吗)?转换来的文件很大,一般很简单的程序都是40K左右了,32K的单片机是装不下的,我看到6016说什么Data Size为31.7K,我就不是很明白了,希望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

6016?还没停产吗?下载文件一般放在flash或eeprom里,单片机只是读写。

楼主:

再问:
    下载文件很大,是否象对于6016怎样的芯片来说,配置文件大小为31.7K呢(这个是RBF文件吗)?RBF文件和BIN文件是不是完全一样呢?谢谢!!!!

网友:

6016我没用过,应该是altera很老的一款fpga,30多k的下载文件并不算大的,具体用哪个文件下载你需要去查一下datasheet。

楼主:

那请问DX,你们是怎样配置Altera的FPGA的呢?

网友:

建议你用.HEX文件,6016的程序的确是31K多,你可以选用有64K FLASH的单片机。

楼主:

用*.hex和*.rbf有什么不同?不管什么文件类型对于同一个器件来说配置长度都一样吗(比如6016的31.7K)?

网友:

对于6016来讲,配置长度都一样的。当然你可以采用压缩来使得占用的FLASH更少。
.RBF是二进制码;*.hex文件是ASCII码的,你可以直接复制到单片机的.h文件中来使用。

楼主:

很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