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减压的方法

楼主(2005-03-02):
我在设计一个音乐控制灯光闪烁的电路,发现由音乐片发出的信号电压都是大于0的,现在需要使其中一部分小于0,即使音乐片发出的信号电压减去3伏,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我的邮箱是hotabetterday@tom.com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可用运放做一减法器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音乐片的地和其他的地分开,接到3v上去^_^

网友:

下面引用由atuhappy2005/03/03 08:33am 发表的内容:
要求不高的话,可用运放做一减法器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音乐片的地和其他的地分开,接到3v上去^_^

地接3V,对芯片会不会有不良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