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监测一个时钟信号的有无?谢谢

楼主(2005-03-03):
请教:如何监测一个时钟信号的有无?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有无是怎么定义的?可以用时钟采样这个信号,可以得到这个信号的几种状态:高电平,低电平,上升沿,下降沿。

楼主:

我是指时钟信号的存在与否,还要能排除干扰,谢谢

网友:

把时钟引到一个输出脚上不就可以用示波器观察了!?

网友(2005-05-20):

让它去驱动一个计数器,看看有没有计数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