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帮我出主意(选FPGA(NIOS)还是ARM9)!!!!!!!!!

楼主(2005-03-03):
请诸位帮我出一下主意!
我要芯片完成 1、工控机的基本功能,演示系统,稳定性先不考虑;
             2、要求能够制造出与PLC和DCS的接口;
请问应用ARM9(如ATMEL A91RM9200等)能够实现吗?
我觉得应用软核嵌入式芯片是不是更好点??毕竟剩下的FPGA资源还可以搭接口电路?
谢谢!!!!!

网友(2010-04-26):
ARM吧,毕竟硬件和配套软件都已经经过验证了

网友(2010-11-30):
很明显是ARM了,

网友(2011-04-13):
纯比CPU的话肯定是ARM,但如果外围电路还要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
必须是AR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