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延时的概念?

楼主(2005-03-03):
请教影响FPGA的速度的延时有哪些?比如7128-6(6表示引脚到引脚延时)。

网友:

很多啊,输入延时,输出延时,引脚间组合逻辑延时加线延时,寄存器间组合逻辑延时加线延时等等

楼主:

那么我们在设计时怎样大概确定延时呢?比如一个16*16的乘法器在6016中实现。

网友:

那要看你的代码怎么写了,组合逻辑的级数越少,速度越快。

网友(2005-07-02):

基本上有四种:
TSU 建立时间
TH  保持时间
TCO 从时钟边沿到输出的延时
TPD 组合逻辑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