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用ModelSim仿真时会莫名退出?

楼主(2005-03-09):
各位大虾,我用ModelSim SE 5.6的时候,经常莫名其妙的就退出了,不论是编辑的时候还是仿真的时候。还好我习惯保存,没有丢失什么东西,但就是老出现这种问题很不爽。大虾有没有类似情况的?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盗版软件,呵呵...很多人用的可能都是盗版的,你再装一个其他版本的用不就行了

楼主:

不是啊,我们公司其他人的都没有问题,为什么我的老是这样呢?不解

网友:

我的Modelsim也出现过这类问题,但不常有,我想可能与机子的系统也有关系。盗版软件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对 重装系统这是最笨的方法,但是可能有效,或者是跟老板说换台机器

网友:

是不是资源利用超出系统范围啦。
比如你要是在设计里有一个很大的memory,超过你的计算机内存大小了,就会退出。

楼主:

楼上老兄说的内存是物理内存还是虚拟内存?如果是物理内存,那我远远没达到那么多;如果是虚拟内存.........

网友:

你把虚拟内存改大点试验一下么,,

网友:

你是在工作站上还是在PC上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我把虚拟内存改大了,今天一天没有问题,希望以后就没事了。
我用的不是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