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计非整数倍分频?

楼主(2005-03-09):
比如由20M的时钟产生7M的时钟,感觉用计数器好像不行,求教如何才能产生呢?用的是verilog描述
谢谢!!

网友:

你用google或baidu搜一下,这方面的有挺多的,以前看见过...

网友:

用dcm不行吗?

楼主:

土问一下dcm是什么啊?用dcm怎么解决啊?
谢谢!

网友:

你可以分析一下,20M变7M,也就是100M变35M,因此采用计数器很容易实现的,比如可以采用这样的语句(我已经实现了)CLK_20DIV7<='0' when count<"1100100" and count >"1000001" else '1';当然一定要记住在什么时候计数器清零。源程序我就不给了,你肯定很快就搞定的。

网友:

其实你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解决,上面只是其中一个,还可以通过状态机或者移位计数器等方法来做(都已经实现),还有建议你遇到问题一定要采用多种方法实现,比较它们之间仿真后波形时延等,以便于总结,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定的境界。

楼主:

谢谢!
我不太理解的是,用CLK_20DIV7<='0' when count<"1100100" and count >"1000001" else '1'的方法是不是只是实现了一个占空比65:35的时钟,而且只有1M的?

网友:

蓝月,详细点,不是太明白

网友:

用计数器实现频率不会达到很高吧,当你把该部分与总体程序合到一起时,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你要记住,你所要的分频源是20M,你不可能产生占空比为1:1的时钟,除非是偶数分频,你可以试试三分频的设计。

网友:

是的,我错了,我原以为这个问题很简单,经过楼上提醒,这个问题是很难实现,但是如果在一定范围的误差里是可以是现的,比如做三分频,那么有1/21=5%的误差。

网友:

可以实现,没有问题

楼主:

恩,谢谢各位呢!
不过我这个时钟要求是要比较精确的,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用锁相环实现的先鉴呢?是否可以用数字的锁相环来实现呢?

网友(2005-09-29):

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