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xilinx提供的sdram控制器,为什么综合时提示出错?

楼主(2005-03-11):
出错信息:
FATAL_ERROR:Xstortability/export/Port_Main.h:127:1.13 - This application has discovered an exceptional condition from which it cannot recover.  Process will terminate.  To resolve this error, please consult the Answers Database and other online resources at http://support.xilinx.com. If you need further assistance, please open a Webcase by clicking on the "WebCase" link at http://support.xilinx.com
ERROR: XST failed

楼主:

语法上没有问题,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我在其他设计中也遇到过这种现象,据Xilinx的人讲,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软件的bug等。我遇到的情况就是软件的bug,现在Xilinx正在分析网表呢。
我建议你先屏蔽一些代码,然后运行,直到确定是哪一段代码引起的故障。

楼主:

谢谢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