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ma)各位大侠,请教:

楼主(2005-03-14):
我想学magma软件包
有个库问题请教
厂家的库有 cell library and pin library (*.lib)
这二个库文件在magma里怎么用啊
请帮忙!
hypee@163.com

楼主:

用dc综合时,不是要core and io library (slow.lib fast typical---------core library

                umc18io3v5v_typ.lib,umc18io3v5v_slow.lib,umc18io3v5v_fast.lib-------io library)

我用的库就是umc.18的library

我用blastcreat做 logic synthesis, 它调 slow.lib or fast.lib. and then it could generate the netlist.

我用blastfusion 做 physical synthesis, place and route. 那在这里的综合,P—R 得调用含IO 的library

如果我要用 import volcano   ./***********/*.volcano

那我该怎么做, 将core and io library(lib) 跟物理综合时要的(*.lef) 他们怎么样才产生 volcano库

hypee@163.com
qq:81624224

网友(2011-10-18):
I know this is old, But i need them too... Did u g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