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的电源转换使用的是什么芯片?3.3v,2.5v,1.2v??

楼主(2005-03-18):
fpga 的电源转换使用的是什么芯片?3.3v,2.5v,1.2v??

网友:

TI有一宽电源片子,可以去查一查

网友:

要看你的FPGA片子的具体型号吧!

网友:

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