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能不能做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2005-03-23):
大家请发言呀:)

网友(2006-12-22):
这个不是太清楚啊,还请知道的说一下,大家同进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请发言呀:)

这个需要MOS管级的支持,纯靠数字逻辑如何实现电平阈值的判断?

网友A:
MAX2 datasheet中说好像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2 datasheet中说好像可以

那是把施密特触发器直接做到了pad上面吧

网友B:
施密特触发器是管级的,用来做整形
那里面要这个干什么啊,如果波形不好的话只能外加
我想CPLD里面肯定有,但是对开发者来说没必要知道在哪,因为你调一个反相器也许它给你的就是施密特反相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施密特触发器是管级的,用来做整形
那里面要这个干什么啊,如果波形不好的话只能外加
我想CPLD里面肯定有,但是对开发者来说没必要知道在哪,因为你调一个反相器也许它给你的就是施密特反相器

这东东一般在pad上

网友(2017-03-18):
是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