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一个解决方案

楼主(2005-04-04):
我用AT91M55800A片子做一个控制系统,在该系统中需要一个输出宽度为24位的计数器,该计数器用CPLD做的,而AT91M55800A处理器的外部数据总线宽度为16位,请帮我推荐一个解决这种接口问题的方案,谢谢!

网友:

多操作两次不就完了?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分两次操作,读取低16位时,锁存高8位,读取高位时,实际读取上次锁存的值。